[i.MX] IMX6Q RTL8188ce wifi驱动问题

楼主(2015-12-08):
大家好,最近在用IMX6Q 核心板开发软件,遇到了无法驱动realtek网卡驱动的问题,本人使用的是rtl8188ce wifi网卡,接口是mini pcie的,没有用手册上提供的rtl8188eus 那个是USB口的。现在从网上搜集了一些资料,已经把pci内核,按照网上说的配置好了,如下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menuconfig
//enable PCIE support
Add a star to: make menuconfig -> System Type -> Freescale MXC Implementations -> PCI Express support
Add a star to: make menuconfig -> Bus support -> Message Signaled Interrupts (MSI and MSI-X)
Add a star to: make menuconfig -> Bus support -> PCI Express support

现在我用8188ce的源码进行编译,也按照手册上说的,makefile中进行了相关的修改,但是上电后,insmod rtl8188ce.ko后,还是无法驱动起来模块,请问是什么原因?
另外,wifi模块的源码是我自己从realtek的网站上下载下来,进行编译的。我在内核配置中发现 Device Drivers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Wireless LAN 下,有 【】Realtek RTL8192CE/RTL8188CE Wireless Network Adapter

这个选项,我也已经按照模块编译过了,但是结果依旧不可以,没有发现wlan0.请帮忙??

楼主:
wifi模块rtl8188ce  是用到了pcie功能的,不是用的usb口

网友A:
是不是pcie驱动没有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cie驱动没有搞好......

我问了卖开发板的技术支持,他们说这个已经是配置过了的,肯定会支持。我个人也从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感觉该配置应该问题不大。目前我个人我比较倾向于,是realtek的firmware不支持arm-linux~
现在还在等realtek那边的支持的邮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了卖开发板的技术支持,他们说这个已经是配置过了的,肯定会支持。我个人也从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感觉 ...

这东西基本上就嵌入式用了,如果是fireware不支持arm-linux,那rtl的这东西还有啥市场......个人还是怀疑你们的问题,不排除你用firmware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基本上就嵌入式用了,如果是fireware不支持arm-linux,那rtl的这东西还有啥市场......个人还是怀疑 ...

我也给他们打过电话,他们说pcie的在PC领域用的更多,嵌入式用USB或者SDIO的比较多,不知道实际是不是这样,我是第一次在arm上玩rtl的wifi模块。当然我也想过可能是我的firmware不对,准备下午找找有没什么rtl的wifi文档,再试试。

网友B:
先到/sys/bus/pci_express/devices目录下确认你的PCIE的WIFI设备有没有认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