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V71评估板的例程 --- File System Demo的问题

楼主(2015-12-08):
在SAMV71板子上,直接运行FileSystemDemo例子程序,(啥也没有改动,唯独设置仿真器为JLINK),应该要在debug启动之后,“debug (printf) view"窗口中看到一些字符输出,还可以在这个“debug (printf) view"窗口中type进去命令,(即一个terminal window)。

可是程序运行后,无法再这个“debug (printf) view"窗口输出字符,也无法输入命令。

所有的project settings都是原封不动的,亦即debug的setting,TRAC,ITM,retarget_IO什么的都时正确的。

有没有同学可以给予help?给点提示啥的?  多谢了!

网友A:
JLINK虚拟不出串口的,请用原板的仿真

楼主:
答案如此之简单?: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答案如此之简单?

哈哈,我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