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输出纹波是否会受温度影响而产生变化 ?

楼主(2015-12-08):
问题:DC-DC隔离模块的输出纹波是否会受温度影响而产生变化 ?

答案:金升阳单独模块输出纹波受温度影响很小,但是如果在应用中加入一些电感电容的外围元件的话,
可能因为参数的谐振会造成一些纹波变大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也很小。

网友A:
温度对元件特性有影响

网友B:
电源还有工作温度的极限呢。

网友B:
一般都是根据外部辅助元件的特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