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推荐一款新唐的高PWM频率的单片机

楼主(2015-12-08):
如题,求推荐一款新唐的高PWM频率的单片机。
刚用了M0518系列有24通道PWM的单片机,它的PWM频率可以到100M,觉得挺好。
新唐还有没有类似M0518系列这种的,只需要4路PWM,高频率的,管脚也少一些的,单价低一些的单片机,求推荐。
搜索

网友A:
M052ZDN,供参考。可以加QQ详聊!QQ:2355898184

网友B:
为啥用这么多通道的呢

网友C:
频率高,你可以采用PLL倍频技术,将高频时钟用到PWM就行了,但是太高的频率会影响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高,你可以采用PLL倍频技术,将高频时钟用到PWM就行了,但是太高的频率会影响性能的。 ...

不是所有新唐的芯片都可以把PLL倍频用到PWM上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所有新唐的芯片都可以把PLL倍频用到PWM上吧?

是的。

网友E:
频率高,你可以采用PLL倍频技术,将高频时钟用到PWM就行了,但是太高的频率会影响性能的。大部分是支持PLL的。

网友C:
如果你觉得058不错,你可以选择封装的IO少的芯片,提供了不同引脚数量的封装形式

网友F(2016-01-31):
太高的频率会影响性能:(

网友B:
这个m0518资源还是挺多的啊

网友G(2020-12-23):
频率最高到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