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弱弱问一个问题运放和功放的区别,求大神形象的解释一下

楼主(2015-12-08):
小弟最近在研究耳机放大电路,突然想到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运放和功放的区别在哪里,搜索了很多都没有找到比较满意的答案,希望坛子里坛友各抒己见,能形象又专业的给小弟我补习一下,也可以来鄙视我顺便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A:
一个全称“运算放大器”
另一个叫“功率放大器”
你再琢磨一下

网友B:
一个侧重于运算,
一个侧重于功率。

运放如果功率足够大,就是功放。

网友C:
就像 电路老师 和 电子工程师 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像 电路老师 和 电子工程师 的区别,

是老师和老人的区别

网友D:
看懂全称再说:

一个全称“运算放大器”
另一个叫“功率放大器”
你再琢磨一下

网友E:
一个是重点是运算,及到精度的问题,另一个功率,带多少负载,多大的失真下的问题,非对立的概念。也有功率运算放大器。LM12就是这样的一款运算放大器。

网友F:
耳机放大电路,别研究了,产品定位高端就用MAXIM的耳机驱动芯片,比如MAX9722,产品定位中低档就用SGM4917\TPA6132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侧重于运算,
一个侧重于功率。

多谢指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全称“运算放大器”
另一个叫“功率放大器”
你再琢磨一下

字面是这么解释 实际运用是不是有的时候可以相互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像 电路老师 和 电子工程师 的区别,

这个有点 深奥了 求深度解释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重点是运算,及到精度的问题,另一个功率,带多少负载,多大的失真下的问题,非对立的概念。也有功率 ...

多谢您的帮助 有了概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耳机放大电路,别研究了,产品定位高端就用MAXIM的耳机驱动芯片,比如MAX9722,产品定位中低档就用SGM4917\ ...

多谢提点 我去查查资料 研究这个也是看到了别人DIY的东东 想挖掘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邻居买台DVD牌的VCD,放了张B片,看了看总觉得少个味,太安静了沒叫声,这才想起喇叭忘了接,高兴的接上喇 ...

看完直接晕菜了 小弟不是很懂 但是还是隐约有点明白您的意思 嘿嘿 还是要自己好好琢磨一下

网友H:
我正在用30MHz的宽带功率运放听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正在用30MHz的宽带功率运放听音乐

用耳机吗 是几欧姆的耳机 30M带宽很牛的参数吗  不是很懂 耳放主要看哪些参数指标 您能列举几个给小弟看下不

网友H:
10W的LT1210 要什么耳机呀,直接推喇叭

网友H:
耳放系需要装逼的,你先提高自己的逼格修养再去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耳放系需要装逼的,你先提高自己的逼格修养再去装

了解了 还不太了解这个圈子 多谢您的提点

网友I:
摩托车和货车都跑60km/h。
但是,摩托车载重100kg,货车载重10吨!

发新帖 本帖赏金 4.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J:
有点意思。。。。

网友K:
运放主要是信号放大,带来的是电压信号的升降,但信号并不具有多大的驱动力,功放是功率放大,电压信号是基本不变化的,主要差异是输入与输出功率匹配的问题,运放的输出阻抗一般比较大,而功率的输出阻抗一般很小,可以理解为一个是将线划长,一个将线划粗,但并不是绝对的,运放就像一个是放大镜,只是把影子放大了,如果光线并来就很弱,你放大了就使一个点光太小看不起清楚,功放就是再拿个灯照着,把光加增强一点,你就看得又大有清楚了。

网友L:
运放是运算放大器的简称,源于通过不同的电路搭配可以实现模拟量的加、减、乘、除、积分、微分等运算,侧重于信号处理。功放是功率放大器的简称,侧重于功率处理。

网友M:
很多功放和运算放大器其实是一回事,只是功率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摩托车和货车都跑60km/h。
但是,摩托车载重100kg,货车载重10吨!

多谢您的解释 这个比喻很形象 有了概念了 再思考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运放主要是信号放大,带来的是电压信号的升降,但信号并不具有多大的驱动力,功放是功率放大,电压信号是基 ...

多谢您的详细回复 真的很感动 说的很清楚 一般选型运放或者功放 主要看哪些指标能否再提点小弟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多功放和运算放大器其实是一回事,只是功率差别

版主果然是大道至简 多谢您给小弟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运放是运算放大器的简称,源于通过不同的电路搭配可以实现模拟量的加、减、乘、除、积分、微分等运算,侧重 ...

多谢您的解释

网友N:
一般的运放还是主要放大电压的,功放其实是放大电流,不知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般的运放还是主要放大电压的,功放其实是放大电流,不知说的对不对

小弟也不甚了解 特来求解惑 多谢您把自己的理解分享出来

网友O:
一个是速度不同 另一个功率不同 功放的带频宽,运算放大器的带频相对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我正在用30MHz的宽带功率运放听音乐

牛,30MHz你能听到????????????????

网友Q:
引用 网友G:
邻居买台DVD牌的VCD,放了张B片,看了看总觉得少个味,太安静了沒叫声,这才想起喇叭忘了接,高兴的接上喇 ...

高深啊

网友R:
侧重点不同,
运放主要是运算(加减乘除积分微分),以及小信号的放大,放大倍数可以做的很高,
功放主要是推负载用的,放大倍数一般不会太高,太高会失真,例如推扬声器等等,

网友S:
我没看错吧.
其实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是放大电流还是电压均是对功率的放大.
功率放大器侧重于高输出功率,包括高电流或者大电压.
运放通常不能输出太大电流,因而挂负载能力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R:
侧重点不同,
运放主要是运算(加减乘除积分微分),以及小信号的放大,放大倍数可以做的很高,
功放主要是 ...

了然了  多谢您的提点 看来要好好看看书 基础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没看错吧.
其实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是放大电流还是电压均是对功率的放大.
功率放大器侧重于高输 ...

多谢您把心得分享 看来要看书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T:
功放是由若干个运放组成的!

网友U:
就是不同用途的放大器而已。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分类,若要细分起来,运放和功放也各有不同类型,它们之间还存在交集。

网友V:
运算放大器是用来处理不同频率的模拟信号的,依据要处理的信号幅度,频率等不同有不同的型号。而且运算放大器可以用来实现一些运算电路,比如加法,减法电路等。
运放可以搭成很多路信号的输入做处理。

功放一般都是用来做音频信号处理,它的输入信号的频率范围一般定位在人耳能辨识的频率范围(例如10~20kHz),且针对的负载一般是耳机或者不同级放大器的特性。
功放一般都是一个通道输入一个通道输出,很少有直接把好几路信号接进来做处理的。

功放可以用简单功率器件来搭建,但运放基本都是集成电路,这样可以在同一个封装内实现好几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T:
功放是由若干个运放组成的!

版主肯定做过深入的研究 多谢您的提点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就是不同用途的放大器而已。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分类,若要细分起来,运放和功放也各有不同类型,它们之间还存 ...

多谢您的解释 这样看来 还是小弟基础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运算放大器是用来处理不同频率的模拟信号的,依据要处理的信号幅度,频率等不同有不同的型号。而且运算放大 ...

多谢 大神指点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