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STM32 8兆晶振

楼主(2015-12-08):
PCB空间不够,决定采用圆柱型的8M晶振。不知道是否稳定?有没有用过这个作为单片机主频晶振的。

网友A:
STM32单片机都内置晶振8M的,不知道你是哪个型号的,精度高不高,如果 不高用内部的都可以,如果 你用外接的这种也可以的

网友A:
你可以用贴片的8M,比这个小,

网友B:
还这么贵!推荐用贴片的

网友C:
对啊,贴片的8M晶振淘宝上很多的,也便宜

网友D:
4.5不是一个的价钱,这种晶振不会贵的。

网友E:
这种尺寸的用过,在摄像头上,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F:
5032/3225贴片不好么

网友G:
摄像头上见过,印象比这个还快,
这个价格也太贵了吧,,,,,,
本着能坑一个是一个的原则来卖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STM32单片机都内置晶振8M的,不知道你是哪个型号的,精度高不高,如果 不高用内部的都可以,如果 你用外接 ...

内置8M的晶振和外部晶振有什么区别吗?我见有的攻城狮用的是内部的晶振,有的攻城狮用的是外部晶振,是不是外部的更稳定?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请层主赐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内置8M的晶振和外部晶振有什么区别吗?我见有的攻城狮用的是内部的晶振,有的攻城狮用的是外部晶振,是不 ...

lz肯定是10个的价格,一个4毛5
内部误差大印象一般1,2个百分点吧,外部精度高

网友I:
再怎么样也是晶体,总比内置的振荡器好吧

网友J:
楼主难道是打算立着装。  如果不是要求那么高,没必要外加晶振

网友K:
内置的就足够了。是要要求严格的话用贴片四脚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内置8M的晶振和外部晶振有什么区别吗?我见有的攻城狮用的是内部的晶振,有的攻城狮用的是外部晶振,是不 ...

内置的 HSI 是 RC 振荡器,和晶体不是同一类,温度一变频率就跑了。

网友M:
我见有的攻城狮用的是内部的晶振,有的攻城狮用的是外部晶振,是不是外部的更稳定

内部一般用的是震荡电路,相对来说外部晶振会更稳定

网友N:
内置8M的晶振和外部晶振有什么区别吗?我见有的攻城狮用的是内部的晶振,有的攻城狮用的是外部晶振,是不是外部的更稳定?

用内部时钟可能是因为对时钟要求不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内置的 HSI 是 RC 振荡器,和晶体不是同一类,温度一变频率就跑了。

看需求,  不一定需要这么高精度。

网友O:
如果不涉及到USB、频率计算等一些需要1%精度时钟的,可用考虑用HSI。注意事项,内部8Mhz与PLL之间有个2分频,PLL计算需要注意。

网友O:
不知道LZ能不能管到采购层,有些圆柱型晶振(还不少)无丝印的,到时候如果仓库/生产出现和32khz混淆,那时候真是买了个表。要空间还是贴片的有比较小的。

网友P:
内部RC晶振一致性不太好,很多小晶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