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又来了,GD150 硬件 SPI

楼主(2015-12-08):
现在使用硬件SPI 8BIT 发送方式驱动TFT。模拟的是正常的。但是硬件的就是不行。
然后我飞线用逻辑分析仪看,发现 数据还没有发送完,我就拉高CS
造成对方数据识别错位,我试着在发送数据后面加1us延时OK了,但是这样刷屏明显的就变慢了。
我看了数据手册说的TXB是发送缓冲发送完成 BSY是发送数据完成。
SPI_I2S_SendData(SPI2, data);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SET);

各位帮忙看看这个怎么搞定。

网友A:
这个检查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影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检查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影响的了。

我怀疑是硬件 SPI自身的 BUG

网友B:
SPI的配置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网友C:
外接有上拉之类的吗

网友C:
你单独测试下SPI,有可能是因为开其它的外设导致SPI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我以前就在STM上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是开了FSMC然后又用串口,发现串口无法配置成功,无法收到数据

网友D:
这一句主要还是需要硬件上完全可以的,不然一直在此等待的。

网友E:
可以再次句while程序中添加一个重启机制的比较好。

楼主:
那用什么来判断?求解、。

网友F:
还有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G(2016-02-17):
我用来驱动OLED屏,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也是调试了很久。就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H:
这个注重于SPI先关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I:
这个采用DMA机制的处理下的吧。

网友J:
因为SPI接收和发送是同步进行的,可以考虑用SPI的接收标志位

网友D:
那就是说你的延时时间不够的啊

网友K:
SPI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多注意的吧

网友L:
SPI总线的还是比较复杂的,设计的时候多注意。

网友M:
检查你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N(2016-03-18):
GD的SPI在busy位的置起时序上和ST有差异,所以在做主机发送数据时,尽量不要用busy位作为传输完成标志位,而是使用RXNE位做传输完成标志。对这一块有疑问的,可以参考GD库里的SPI通讯的标准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