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easypcb建库使用方法

楼主(2015-12-08):
第一次使用easyPCB,不太会建自己的零件,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请教下坛友。
1.打开PCB设计后  点原件绘制图标,
出现下图  示范画个原件,不知道怎么保存。点保存后,输入名字,
之后,关闭后,在零件处还显示0个

请坛友指导下。

网友A:
需要先创建好符号和覆盖区,然后切换到元件页面再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B:
参考置顶贴

楼主:
置顶帖是流程操作啊

楼主:
前缀是D,
出现R??还改不了?
最后画好封装,保存了之后,回到原件区,看见还是0个原件,试了很多次,都不行,是操作问题还是电脑问题?感觉比AD等软件操作麻烦

网友C:
估计是新手,说详细一点吧。
窗口左侧有三个标签,元件,符号,覆盖区。对应的内容是,
元件库的元件名,原理图的符号,pcb版图的包装。
三个都可以保存。方便以后画元件。

但画板实际使用到的是第一个元件标签保存的文件名。也就是你在画原理图时,在零件库里要找的名字。其他的两个只会在画元件包装时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新手,说详细一点吧。
窗口左侧有三个标签,元件,符号,覆盖区。对应的内容是,
元件库的元件名,原 ...

我试试,第一次用EASY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创建好符号和覆盖区,然后切换到元件页面再保存就可以了

我按照流程来操作的 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的问题 就是保存不上

网友C:
估计是没有画PCB包装。
’元件‘标签实际是包含后两个标签的内容,所以当你保存时,会检查后两个标签的内容是不是有错误,比如你的Pcb图没有画对,焊盘数不对或者重复,就会提示这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没有画PCB包装。
’元件‘标签实际是包含后两个标签的内容,所以当你保存时,会检查后两个标签的内 ...

1 之前我的操作比如放大缩小等不能完成是因为我笔记本的问题,今天在单位电脑上试了下,没有问题,很方便。
2.保存的问题,如你所说没画封装,我画了封装,但是没检查对不对,我再试下,估计是哪没有匹配起来。
总的说来,这个在线软件不用安装包,但是感觉作图时需要建立大量自己的原件库。其实常见的原件应考虑加进去如其它PCB作图软件一样,那样就更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之前我的操作比如放大缩小等不能完成是因为我笔记本的问题,今天在单位电脑上试了下,没有问题,很方便 ...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之前我的操作比如放大缩小等不能完成是因为我笔记本的问题,今天在单位电脑上试了下,没有问题,很方便 ...

:lol利害,总结的很全面

楼主:
OK,今天中午在单位电脑认真的试了下,可以了。建立了一个原件和封装。我发个帖子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之前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可能卡住了,老是错误,基本操作操作不了。另外就是我画封装的时候少东西了,保存不了。现在可以了,软件还可以,新手就是容易迷惑,熟悉了就好了。

网友(2018-08-02):
膜拜大虾们!

网友D(2020-07-28):
我试试,第一次用EASY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