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串口在CW中的波特率配置问题

楼主(2015-12-08):
虽然通过SErial_LDD设置了以下参数,但是19200bps的设置在main()中实际测试时,无法确定到底在哪里调用的那个AS1_Init(),尤其是其中参数的指针需要哪里定义不是太明白。
LDD_TDeviceData* AS1_Init(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而按照Help on component 部分,串口的初始化应该是:MySerialPtr = AS1_Init(NULL);
这两者之间通过什么方式统一起来的?还是说需要进一步定义参数进行配置?

测试波特率是22.72k,而不是19.2kbps。
不知道是芯片给焊坏了,还是调用函数没有得当。
还请教了!

设置如下帖中的图示。

网友A:
图片在哪里呢,能够测出波特率,芯片就肯定没坏

网友B:
KExx系列和KEAxx系列如果波特率不对或时钟有偏差,主要还是先怀疑使用内部RC时钟源导致的。
建议先看一下:
【经验分享】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的PE工具trim芯片内部慢速时钟
【经验分享】KE02芯片OpenSDA调试时IRC频率问题

楼主:
昨天一直想上传图片,但是网页验证码一直提示我出错——晕掉了——无法上传。

再次感谢Robin!

楼主:
图片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