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里ADDL 和 ADDH 中分别存放的AD 数据???

楼主(2015-12-08):
手册里ADDL  和  ADDH  中分别存放的AD 数据,

需要移位操作吧,把2个寄存器合并之后,再转化成10进制数据吧?

网友A:
查询模式就是不把中断打开,照样进行转换,启动转换后,不停查询ADCIF是否变成1,变成1则表示转换完成

楼主:
uchar adh,adl;
uint advalue;

adl=ADDL;                       //读取低8位转换数据
adh=ADDH;                       //读取高2位转换数据
advalue=(adh&0x03)*256+adl;     //将高低位数据进行合并

这样用对吧?

如果不用中断,应该怎样读取标志位来判断是否转换完成?

网友B:
advalue=(adh<<2)+ad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询模式就是不把中断打开,照样进行转换,启动转换后,不停查询ADCIF是否变成1,变成1则表示转换完成 ...

说得对,读取AD DATA后,请将ADCIF清0,再次开始转换。

网友D:
您好,我是笙泉单片机中国区指定总代理希特电子杜先生,您可以加我QQ3166720948或者打我电话15295658706,我可以安排寄样测试,期待与您的合作,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得对,读取AD DATA后,请将ADCIF清0,再次开始转换。

恩恩 是的,多谢支持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