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WIFI、蓝牙调试

楼主(2015-12-08):
自己做的板子。freescale imx6q platform, linux3.0.35下使用蓝牙WiFi模块:SX-SDCAN-2830-SP,现在正在调试WIFI,之后调试蓝牙
1.当添加ath6kl.ko模块打印信息如下:
ath6kl: hif-scatter: host only supports scatter of : 1 entries, need: 16
ath6kl: hif does not support scatter requests (-22)

2.当配置成AP的模式的时候打印信息如下:

root@freescale ~$ hostapd /etc/hostapd.conf
Configuration file: /etc/hostapd.conf
Failed to create interface mon.wlan0: -95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Could not set channel for kernel driver
wlan0: Unable to setup interface.
Could not connect to kernel driver.

望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追踪一下打印信息,查查hif does not support scatter requests这个产生的原因......

网友B:
只能是慢慢查找上面出现not时候的原因了

楼主:
原来是ath6kl驱动不支持AP模式,只支持Station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