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E1E射频部分卡死

楼主(2015-12-08):
NRF24LE1E射频部分卡死,单片机部分还在运行,可是接收不到信息。看门狗并不复位,证明卡死的不是单片机。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么。是在系统运行1~2小时之后会出现,而且并不是每次都出现。

网友A:
说明电路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电路设计不合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不是器件问题。其次,如果是软件问题,那么应该是在某种操作时序下就出问题,与时间没有必然关联。如此,剩下的就是硬件问题了。除非你的描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