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一下引用pic单片机INT中断和定时器中断输出波形为什么没有输出

楼主(2015-12-08):
引用pic16F877A单片机INT中断采集50hz的波然后再采集到高电平的时候延时5ms输出RE0=1,延时1msRE0=0。再检测到低电平是也是延时5MS,RE0=1,定时1ms,RE0=0,为什么没有输出运用的是定时器0定时

楼主:
#include <pic.h>

char cishu;
void init()
{
  TRISC=0x00;
  TRISD=0x00;
  TRISE=0x00;
  TRISB0=1;
  INTE=1;
  INTF=0;
  GIE=1;
  OPTION_REG=0;
  PS2=1; //32分频
  PS1=0;
  PS0=0;
  INTEDG=1;

T0IE=1;//开T0 中断
}

void delay()
{
  char i;
  for(i=0;i<100;i++);

}

void interrupt ISR()
{
  if(INTE && INTF)
    {
     INTF=0;
     INTEDG=!INTEDG;
     T0IF=0;
     TMR0=256-156;//5000/32=156 5ms
     T0IE=1;
     cishu=0;

    }
if (T0IE && T0IF) //判TMR0 中断
{
  T0IF=0;
  cishu++;
  if(cishu==1)
  {
   RE0=1;
   TMR0=256-31;//1000/32=31 1MS
  }
else if(cishu==2)
{
cishu=0;
RE0=0;
T0IE=0;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楼主:
就是想得到这样一个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