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桥式整流电路构成正负电源时,若两个负载电阻不一样时...

楼主:
桥式整流电路构成正负电源时,若两个负载电阻不一样时,电流会不会经过参考地线流回变压器?比如RL1<RL2时,各支路电流是怎么流的?

网友A(2015-12-08):
当负载电阻相同时,中线只提供参考电压,并没有电流。
当RL1<RL2时,有部分电流从RL1通过中线回流到变压器中。

网友B:
沙发对头,“中线”用得好!
分析本案时,“参考地”没有意义,应“视而不见”。
那么,在中线、R1和R2的3支路节点中,“多余”电流当然只能通过中线至变压器“中心抽头”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对头,“中线”用得好!
分析本案时,“参考地”没有意义,应“视而不见”。
那么,在中线、R1和R2的3 ...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负载电阻相同时,中线只提供参考电压,并没有电流。
当RL1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