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的GPIO可以驱动MOS管IRF630吗

楼主(2015-12-08):
请问一下,MUC472的GPIO可以用来驱动IRF630实现开关作用吗?
用GPIO模拟方波信号输入40khz的方波,通过IRF630驱动后级升压变压器

网友A:
GPIO直接驱动这个不行,电压不够、电流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直接驱动这个不行,电压不够、电流也不够

但是NMOS是电压型器件,不需要电流,NUC472 datasheet上面GPIO的驱动电流好像是20mA,所以可以通过三极管关断去控制MOS管IRF630吗?
NUC472采用的是5V电压,所以方波信号的峰峰值有5V,也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NMOS是电压型器件,不需要电流,NUC472 datasheet上面GPIO的驱动电流好像是20mA,所以可以通过三极管 ...

用三极管扩流,这样可靠一些

网友B:
楼主可以用一个8050三极管驱动,这个三极管电流相当可靠,开关速度很快,可以用。我前天用这个驱动了一个风扇都没有问题。

网友C:
得加驱动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用一个8050三极管驱动,这个三极管电流相当可靠,开关速度很快,可以用。我前天用这个驱动了一个风 ...

你是指用S8050驱动IRF630,还是直接用S8050去驱动后面的电路?
我用S8050试过直接驱动后面的中周电路,s8050没有完全关断

网友D:
肯定不能用GPIO直接驱动,电流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指用S8050驱动IRF630,还是直接用S8050去驱动后面的电路?
我用S8050试过直接驱动后面的中周电路,s8 ...

我试过的,没问题啊,可以驱动的,你说的没有关断是怎么回事?

网友E:
不能直接驱动吧

网友F:
考虑结电容,驱动电流达不到要求,特别是速度快了;
5V电压MOS管导通的电阻相对要大,要7、8V以上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