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单片机问题。不知大家是否遇到过

楼主(2015-12-08):
很久没有用PIC的片子了,近来一个产品上面用到PIC的一个片子,发现PORTB口使用时会遇到奇怪的问题。
若使用这个2条语句会导致 B0变成0 【RB0 = 1;RB1 = 1;】
    RB0 = 1;
   014    1406     BSF 0x6, 0
87:                  RB1 = 1;
   015    1486     BSF 0x6, 0x1
  若改成下面的语句就不会了,PORTB = 0X01;PORTB = 0X03;
PORTB = 0X01;
   014    3001     MOVLW 0x1
   015    0086     MOVWF 0x6
89:                  PORTB = 0X03;
   016    3003     MOVLW 0x3
   017    0086     MOVWF 0x6
编译环境为:MPLAB 8.92
HI-TECH 9.8

网友A:
没有碰到过,PIC的口都可以单个访问。

网友B:
时间长了,记不住汇编指令了,看下是不是读 写 修改引起的

网友C:
注意"读修改写"指令
如果RB0被外部拉低,就会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