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学习型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5-12-08):
因为一个项目,要能够学习市面上一些433m遥控器,然后再遥控相关设备,之前对这块没有接触,所以现在一头雾水,我想问的问题是:
1.我现在有一块si4463,是否可以用来制作学习型遥控器?这几天看了这个芯片的资料,可以进行433m通讯,但是我看到的例子都是用它来相互传送数据的,没有发现用来制作遥控的。
2.我现在手头上的遥控器是可以被学习的,已经通过其他设备完成了学习,这是否就说明这个遥控器是固定码的?我看遥控器有曼切斯特编码什么的,谁可以告诉我市面上用来控制灯具,门窗什么的433m遥控器是什么编码的?
刚刚接触,如果问题太白痴,也请给予回答,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行,不就可以遥控了?你是一定要让你的遥控器带有学习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行,不就可以遥控了?你是一定要让你的遥控器带有学习的功能吗?

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我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要做一个控制器,这个控制器可以控制一些设备,这些设备是其他公司和厂家生产的,设备本身带有遥控功能,是通过433M的无线通讯,我查到这些遥控器有一些是固定码,有一些是滚动码的,我购买的这个设备是可以学习的,我通过其他厂家的学习型遥控器可以学习他们的编码,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这边的遥控使用的是固定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他使用的是固定码的433通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可以通过si4463接收到信号,并学习这个遥控,从而可以通过我的控制器来去控制他的设备,因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通讯的知识,对这一块内容非常模糊,希望搞过通讯的给指明一下,免得做一些无用功。

网友A:
你是要用一个遥控器控制多个设备?这些设备本身还有遥控功能,你还要学习,这个好复杂,哈哈,楼主加油,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用一个遥控器控制多个设备?这些设备本身还有遥控功能,你还要学习,这个好复杂,哈哈,楼主加油,帮 ...

学习不怕呀,现在是不知道要往哪方面使劲,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B:
我也算老师傅了,最准确的答案如下:
我通过其他厂家的学习型遥控器可以学习他们的编码,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这边的遥控使用的是固定码,这是第一个问题,
------------------
对的,可以这么认为,学习型的只能学固定码,不能学滚动码,比如:我国的轿车大部分就是433的滚动码,若能学的话,你就可以偷开别人的车了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他使用的是固定码的433通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可以通过si4463接收到信号,并学习这个遥控,从而可以通过我的控制器来去控制他的设备,
-------------------------------
对的,你说的对

楼主(2016-03-20):
引用 网友B:
我也算老师傅了,最准确的答案如下:
我通过其他厂家的学习型遥控器可以学习他们的编码,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

谢谢

网友C:
你先学会正确接收!然后存储编码,然后再按原遥控器方式发送出去。需要借助示波器看波形,当你看到收发的波形,你突然会觉得原来这么容易!我其实做过这类遥控器。

网友C:
不一定非得要4463完成。

楼主(2016-04-23):
引用 网友C:
你先学会正确接收!然后存储编码,然后再按原遥控器方式发送出去。需要借助示波器看波形,当你看到收发的波 ...

我现在没有能够查看无线信号的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有能够查看无线信号的示波器

教你一个土办法,你应该有一定的电子技术基础,你把接收头的输出一定经过10k到100k电阻衰减后,接到一个旧的耳机线上(只留耳机插头和适当长度导线,然后分清楚哪个是地,哪个是信号输入),接到电脑声卡的输入端,然后下载一个音频编辑软件,可以看波形的,如:GoldWave_5.58, 打开软件,点击录音,然后按下遥控器,这时候就能看到接收头收到的信号的波形了,起初我就是这样用的。有精确的时间显示,很方便。记住,一定要小心,最好接收头用电池供电,不要出现地电位问题,还有防静电,如果损坏了声卡,可不要找我啊!

网友D(2016-08-14):
这种都是  有加密算法的,捕获他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