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6K90单片机EEPROM数据掉电丢失问题

楼主(2015-12-09):
我用的是PIC18F66K90单片机,向在片的EEPROM写数据后,读出EEPROM的数据是正确的,掉电后再次读的数据就不是原来的数据了。
请专家帮助解决一下。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上述问题是仿真时出现的问题,当程序代码烧录到芯片后,EEPROM就能正确存储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lol

网友B:
很好,这是对问题的不断探索,后解决问题,这是好的方法啊!!!

网友C:
**,就一定能解决……

网友D(2016-10-19):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把程序烧录到芯片后还是不行呢?

网友D:
我的是能读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