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忙看下,可控硅AK之间的电压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请坛友帮忙看下,可控硅AK之间的电压波形是否正常,主要是在零点关断后再次打开时的那个黄色毛刺,是否是必然存在的。驱动极的波形是蓝色,时间20毫秒。补充下,可控硅AK间的电压是交流220V经过整流桥全桥整流后得到的。

可控硅信号波形

可控硅信号波形

网友A(2015-12-09):
你测AK间的波形没啥意义,至少不会给你提供最佳信息,看驱动和负载波形即可。

楼主:
我的研究对象是可控硅,公司的这款可控硅在做老化实验时,损坏率很高,而同样封装的一款国外厂家的可控硅,毛刺很小,不损坏;因此,需要找出原因。谢谢

网友B:
研究这个“毛刺”应该有价值,

可以肯定,毛刺必有,通常忽略,

请问,图示毛刺Vpp有多大?
实验负载参数?
触发电路结构?
改变触发电平,毛刺有何变化?

楼主:
这个毛刺峰值大概有60多伏,驱动信号大小有24V,通过一个200K的电阻接到可控硅G,G和K之间并联10K电阻和100nF电容,可控硅为灵敏型,触发电流50uA,可控硅过0点关断时,GK间的电压会突然下降到0

网友B:
4个问题你仅回2个。
200k减小如何?如20k

网友:
示波器地线夹在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