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18安装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12-09):
如图所示,先安装完mplab_v8.9,路径:C:\Program Files\Microchip;
再安装MCC18_v2.4,路径:C:\mcc18;
再安装MCC18升级包,路径: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39;
就会出现以下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各位指点以下。已经安装好多次了,系统是XP系统,刚重装的。

网友A:
会不会是缺少文件还是升级包要和MCC18装在一个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缺少文件还是升级包要和MCC18装在一个目录下。

以前安装没发现这种问题,感觉像是有中文路径,但实际又是没有的。

楼主:
结贴
从MICROCHIP网站上下了最新的评估版,能装上;
然后重新安装V2.4,UPGRADE_V3.39,就OK了。估计是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