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的休眠与唤醒问题

楼主(2015-12-09):
因为找的技术支持不给力,我只能来这里了 望各位赐教
mcu m453vg6ae
需求如下:设备正常工作状态中,待某些数据处理完成则进入休眠模式,过一定时间(可设定)则唤醒继续工作,如此循环。
目前我开了一个普通定时器和一个看门狗,定时器就是定时唤醒mcu  看门狗则是防止程序跑飞,但是在我进入休眠模式后喂狗会立即唤醒mcu 我把看门狗控制器中定时溢出唤醒控制位禁止了也还是如此
请教:官方的回答是只要有中断产生 mcu就会唤醒 那么那个看门狗控制器中定时溢出唤醒控制位又是干什么用的  我怎么配置才能实现我要的功能

网友A:
喂狗的时候mcu跑起来了自然不在低功耗的状态了
考虑进低功耗之前关掉看门狗,起来之后再打开,或者改一下看门狗的溢出时间避免频繁唤醒,怎么样?

网友B:
低功耗的时候得把看门狗关了

网友C:
定时溢出唤醒控制位是讓你在WDT reset發生前喚醒MCU用的,可以在reset前做一些事情的處理,像是資料的儲存

要實現你要的功能,可以照前面講得先關掉WD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喂狗唤醒后,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可以立即再次进入休眠啊,这个是可以的。 ...

反复这样岂不是很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溢出唤醒控制位是讓你在WDT reset發生前喚醒MCU用的,可以在reset前做一些事情的處理,像是資料的儲存
...

昨天和新唐技术支持问了问 他说休眠状态下是有可能mcu跑飞的 所以如果休眠前关掉了有危险

MCU休眠后,程序都停止运行了,只会等待设定的条件发生后来执行唤醒操作,何来跑飞之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复这样岂不是很费电

因为唤醒的时间非常短,休眠的时间长,所以不耗电。

网友E:
如果用低功耗的话就不要用喂狗了吧

网友F(2016-01-31):
休眠的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功耗情况下还能喂狗吗

可以喂

网友:
低功耗的时候不需要喂狗了吧。要不你不停的喂狗怎么低功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