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EDMA问题

楼主(2015-12-09):
这段时间在使用MCASP+EDMA传输音频数据,目的是要对采集的音频信号做一些算法处理,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看各位大神能否帮忙解惑,(编解码芯片是AIC23B)
(1)使用MCASP_getRbufAddr和MCASP_getRbufAddr函数来获取MCASP0的地址时不是0x3C000000,是一些保留区或EMIFA的CE0的地址,使用MCASP_getRbufAddrCfg也是如此,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2)在配置好EDMA(一维传输)和MCASP后,如果设定EDMA为单元同步时虽然能一直触发EDMA的CPU中断,但是目的地址的值却一直保持不变,值也不正确,当然耳机输出端也听不到声音;但是,改为帧同步真可以清晰地听到声音,这时为什么?
(3)设定EDMA为帧同步时,在处理CPU中断函数时,接受数组(接收通道的目的数组)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这就导致发送通道的数据杂乱无章,尽管能清晰听到声音(因为我是把接收数组和发送数组分开的,中断函数仅仅是将接收数组的值赋给发送数组);
(4)因为以前是用CPU轮询MCASP的中断请求,但是这种方法在接受和发送间的延迟过长时就会导致整个过程出错,使输出端耳机听不到声音,所以才加入EDMA,但是EDMA在更新CPU直接访问的数据时,好像是一起全部更新,那么在做音频滤波时是不是就会出现间断的情况?

网友A:
没玩过这一款   帮忙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这一款   帮忙顶顶

请问版主对EDMA应该是熟悉的吧,我想请问一下EDMA是不是只能所有数据一起更新,完全覆盖前面的值;还是可以想队列一样,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递进的更新。因为我要做自适应滤波的,所有数据一起更新的话应该会使得声音变得不连续把

网友B:
这个没玩过的,不过看着还是挺高深的。

网友:
EDMA是什么,是DMA吗,之前见过一个uDMA就是DMA的

网友C:
EDMA(Enhanced Direct Memory Access)是指在TMS320C6x11/C64xDSP中,在没有CPU参与的情况下,实现数据在DSP的各个存储器

网友D:
这个针对大数据量的操作非常重要的。

网友E:
CPU发起的EDMA数据传输(非同步方式):需要传输时,CPU设置ESR寄存器的相应位为1,从而触发一个EDMA事件的产生,事件对应的通道参数被送往地址硬件并且完成相应的处理,这种非同步方式的实时数据传输无需设定EER寄存器

网友F:
采用DMA可以实现多线程工作的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发起的EDMA数据传输(非同步方式):需要传输时,CPU设置ESR寄存器的相应位为1,从而触发一个EDMA事件的 ...

现在这个EDMA功能已经能实现了,但是在CPU处理中断函数时(仅仅只是将接收的数据复制给发送数组),数据却是整体不断的在被更新,这样要是还要做滤波肯定是不行的,我现在用的是一维传输,帧同步,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另外,我需要两路的输入信号,用的是MCASP来传输,但是DM642好像只有MCASP0能发起EDMA事件,那一个EDMA事件是否可以同时支持两路不同的数据传输,当然,他们目的地址和源地址都不一样

楼主:
期待各位大神解惑啊
另外,设置AIC23B和DSP的数字接口时,之前设置为DSP Mode时滤波后输出一直有很大杂声,改为IIS Mode后却没杂声了,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