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编码器在速度为零的时候测速问题

楼主(2015-12-09):
我一直在纠结一个电机在速度接近于0的正反转的时候测速的问题;

电机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一圈400脉冲,A+B共计1600个;4对极;一个电气周期360度有400个脉冲;

现在的问题是在速度趋于0的时候轴是在微小的正反转,这个时候测脉宽和测脉冲个数都不准确了;

测脉冲个数要好几百个毫秒才能测到脉冲,不准确;
测脉宽的方法,存在电机轴有正反转,切换转向的时候会存在A/B相有很短的脉冲,测出来的转速瞬间跳变很大,再输入到电流环就不准了;

请教大侠们,如何在这种很低速度且存在正反转的时候测量准确的速度?

控制: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  控制电机在某个确定位置停住,不晃动,不震荡;    那个用增量式编码器的XY伺服平台怎么实现这个准确测速的?

谢谢.

网友A:
能否在程序上将正反转的瞬间过滤掉,因为这个时候速度就是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在程序上将正反转的瞬间过滤掉,因为这个时候速度就是0了

没有好的程序架构啊,波形没规律,在编码器不同位置,间距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好的程序架构啊,波形没规律,在编码器不同位置,间距都不一样; ...

把没规律的通过软件将其滤除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没规律的通过软件将其滤除掉试试

好的,谢谢,我用软件滤波试试看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捕捉编码器转速和方向的时候是同时读取stm32中的寄存器值,然后再对数值进行处理;而不是先看看寄存器中的方向然后在去寄存器中都编码器数值。.......这样反向的直接就是一个大速度过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捕捉编码器转速和方向的时候是同时读取stm32中的寄存器值,然后再对数值进行处理;而不是先看 ...

问题不这么简单啊,硬件上,光电编码器AB线跳变沿有毛刺(很小的连续若干个毛刺,捕获回来读回来都有问题),用磁编码器AB线的脉冲不均匀,有时候窄有时候宽,相位也不是严格的90度差,唯一好的就是AB脉冲没有毛刺;

现在考虑,这个时候速度已经极低,要不去掉电流环,直接位置环+Id和Iq的PI环,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