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rv8833不能正常驱动空心杯电机

楼主(2015-12-09):
用drv8833接普通直流电机的时候输出电压正常,但是接上空心杯后,虽然会转,但是电压降得很厉害。这是为什么呢?drv8833不能驱动空心杯?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不是 drv8833 的问题, 而是驱动和软件的问题, 空心杯电机的转动惯量小, 涡流小, 动作快, 软件上的控制参数还是需要做些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不是 drv8833 的问题, 而是驱动和软件的问题, 空心杯电机的转动惯量小, 涡流小, 动作快, 软件上 ...

你好,大概软件应该要怎么处理呢?目前我只是给一个占空比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不是 drv8833 的问题, 而是驱动和软件的问题, 空心杯电机的转动惯量小, 涡流小, 动作快, 软件上 ...

问题解决了,没用过空心杯,控制频率给低了

网友B:
控制频率给低了

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