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仪表放大器受温度影响最大的两项指标,请大神答疑。

楼主(2015-12-09):
仪表放大器受温度影响最大的两项指标,请大神答疑。
最近在找仪表放大器,初步只是看看pdf第一页的简介来判断仪放的优劣。
但是越看越糊涂。
先假设我的使用环境是0C-125C,假设最在乎温票指标,不在乎零位初始值偏移大小,
不在乎功耗大小,大家都统一放大10倍,都不在乎噪声大一点或小一点,的情况下来做比较。
1.
比如A仪放的失调电压漂移比B仪放的失调电压漂移小,
但是A仪放的失调电流漂移比B仪放的失调电流漂移大,
这样该如何选取?
在乎温票指标的话,是否最关键先看失调电压漂移指标?再看失调电流漂移指标?
2.
失调电流漂移是不是最终反映到失调电压漂移上?两者有什么换算关系?
3.
偏置电流,失调电流,会流入仪放内部产生电压,但是会反流入被测得电桥产生电压么?
4.
用4个10K欧搭成的惠斯通电桥,那么电桥对外阻值是10K还是20K?
5.
失调电压和失调电压漂移;输入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及其漂移,越看越糊涂。
6.
INA333及LTC2053二选一的话,哪个在0-125C的温度变化下温票较小?

网友A:
关于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设计, 通过信号阻抗来估算这两个参数引起的信号变化,哪个影响大, 然后选择更优的器件

网友B:
有没有什么温度补偿的方法

网友C:
高低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精度上需要做补偿的。

楼主:
怎么还没老大来解答问题啊。

网友D:
失调电压漂移量,与数据手册上标注的失调电压(或称之为初始失调电压) 本身有密切关系。 初始失调电压小的,其漂移量也小。

网友E:
高低温的影响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