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看一下信号问题

楼主(2015-12-09):
如图,是一个频率为4MHz 时钟信号 , 上升沿和下降沿 都会 停顿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米勒电容在作祟

网友B:
沿特性不够好而已,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勒电容在作祟

我百度了下,MOS管或三极管的 驱动信号 会有密勒效应。但是 时钟信号 也算 驱动信号?时钟信号的负载是 MOS管?  请大神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沿特性不够好而已,但不影响使用。

如果 一定要消除掉,要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百度了下,MOS管或三极管的 驱动信号 会有密勒效应。但是 时钟信号 也算 驱动信号?时钟信号的负载是 M ...

这个时钟信号也是由晶体管输出的,且极可能是MOSFET输出的,它的前级的驱动能力不足时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钟信号也是由晶体管输出的,且极可能是MOSFET输出的,它的前级的驱动能力不足时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波 ...

这样的话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 ?

相对完整的图亮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 一定要消除掉,要怎么办?

根据信号频率选择合适的门电路做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完整的图亮出来看看

前面的芯片发出4MHz时钟 给后面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的芯片发出4MHz时钟 给后面的芯片。

后面加两级74HC14施密特门 整形吧。
  10楼的图,对4MHz的信号有多大用??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加两级74HC14施密特门 整形吧。
  10楼的图,对4MHz的信号有多大用??干嘛的? ...

100欧姆是限流的,和10K分压 为了让时钟幅度 不会下降。 调整100欧姆电阻和100pF电容可以调节上升沿时间; 然后, 添加整形电路 条件不允许。只能通过修改参数来改善。

网友C:
可能是传输线阻抗不匹配导致,

网友D:
是不是FPGA或单片机GPIO输出的信号?

网友E: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我测试方法有误。我昨天是用飞线出来测的,今天直接用 最小环路测,就没有那个扰动了。结帖:人人有份,一人5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