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开关电源] 1W金属氧化膜电阻,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冲击

楼主(2015-12-09):
在填谷电路中,用的是120欧姆/1W的金属氧化膜电阻,现在那个电阻好多都损伤,有的明显看到坏了,有的是内部损伤,想问一下1W金属氧化膜电阻,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冲击?一般填谷电路中的电阻,怎么选择呢

网友A:
如果金属膜的坏的多,就换成插件的绕线的或贴片的合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金属膜的坏的多,就换成插件的绕线的或贴片的合金的

至少留一半的余量,不要超过0.5w,自己算电流吧

网友C:
峰值功率再留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峰值功率再留30%

如果没有这么大余量,那是热损坏还是什么造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留一半的余量,不要超过0.5w,自己算电流吧

你说的是有效功率还是什么呢?如果超了,是热损坏还是什么造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金属膜的坏的多,就换成插件的绕线的或贴片的合金的

大批量生产,现在陆续在坏,想找出什么原因

网友D:
贴图来说吧
估计你设计上的问题 余量没留够
最大冲击电流 多少?算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图来说吧
估计你设计上的问题 余量没留够
最大冲击电流 多少?算过没 ...

电阻两端的波形!可以这么测吧?不是很清楚,凑合看

楼主:
该图是上电瞬间波形,之后波形没有那个大尖儿

网友D:
看波形 算12V 120欧 0.1A 功率0.01*120=1.2W
改用2W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波形 算12V 120欧 0.1A 功率0.01*120=1.2W
改用2W的吧

意思是,按峰值算?

网友E:
可能是第一个峰干掉的,按 P = I ^ 2 * R 来算功率, 减小120R阻值,不改变封装,可能有较大改善。

网友F:
这种场合不该用金属膜电阻,要用炭质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场合不该用金属膜电阻,要用炭质电阻

果断的使用绕线电阻!抗冲击能力好!

网友H:
一个比一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果断的使用绕线电阻!抗冲击能力好!

已经在换了,就是想找出原因所在,和如何选择的

楼主:
平均值:
Vavg=Vp*D=42*(2.2/16.8)=5.5V
Pavg=Vavg^2/R=0.059W

均方根值:
Vrms=Vp*(D)^1/2=42*(2.2/16.8)^1/2=15.1V
Prms=Vrms^2/R=0.447W

能按这个公式计算功率吗

网友I:
如果确定是冲击电流的问题,换用绕线的。金属氧化膜的耐脉冲性能不如绕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确定是冲击电流的问题,换用绕线的。金属氧化膜的耐脉冲性能不如绕线型。 ...

我就是想知道,是上电瞬间脉冲造成的,还是我本身用的功率不够,还是我用金属氧化膜电阻的质量不好?如果功率不够,哪位可以给一个确切的计算?是按峰值还是有效值,还是什么呢?电阻该怎么选择?还是不是很清楚

网友I:
看波形,通过面积法估算,承受的功率不会超过0.5W。
按2.5倍*最高使用电压=最高过载电压,结果为27V左右。
发现刚上电的峰值电压高于27V。所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是上电瞬间脉冲造成的,还是我本身用的功率不够,还是我用金属氧化膜电阻的质量不好?如果 ...

这种瞬间冲击确切的计算得计算能量和温度而不是功率,

电阻质量好不好,可以用恒定电流去测试,或者按照规格书测试方法测试,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主:
24小时内,只断一次电,其余时间常亮,能说明是电流冲击造成的吗?该电阻用了大概8、9个月的时间,开始陆续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这么大余量,那是热损坏还是什么造成的呢

如果本体颜色较新,一般都是冲击坏。热坏的发黄

网友K: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网友L:
尖峰高压的因素不能不考虑。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果断的使用绕线电阻!抗冲击能力好!

好什么好,少在这误导楼主,说膜电阻和线绕电阻抗冲击能力都不好,因为他们的导电体不是均匀的,膜电阻是刻蚀形成的,线绕是很多导线聚集在一起,在电冲击作用下,可能会击穿刻蚀出的绝缘区和绝缘层,导致击穿点功率骤然增大,电阻失效

炭质电阻是一整块均匀导电体,不存在这种现象

网友F:
可以看看别人的电路,各大厂商(惠普、advantest·········)的台式万用表前级保护电阻就是炭质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别人的电路,各大厂商(惠普、advantest·········)的台式万用表前级保护电阻就是炭质电 ...

碳质电阻是各种电阻中最便宜的,常用于一般性的有源滤波器中,其稳定性不是一种严格的指标。由于厚膜比薄膜电阻性能要好很多,建议在精确的滤波器中使用。你图示的不是碳质电阻,应该是金属玻璃铀电阻吧。反正你说的碳质电阻我不认同!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种场合不该用金属膜电阻,要用炭质电阻

为什么用碳膜电阻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用碳膜电阻

金属的电阻率一般都较小, 决定了金属膜电阻的镀层很薄, 脉冲产生的能量不能快速地传递出来, 主要由自身热容量承担, 因此抗冲击能力比较差. 碳的电阻率比较高, 这方面反而有优势. 从成本上看, 优选碳膜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碳质电阻是各种电阻中最便宜的,常用于一般性的有源滤波器中,其稳定性不是一种严格的指标。由于厚膜比薄 ...

你说的那个稳定性和这里的稳定性两码事,你说的是精密度,我说的是抗冲击载荷能力,好比拖拉机和跑车

我的图是HP3457A的输入保护电路,服务手册上有BOM,元件型号一清二楚不用怀疑

网友O:
不是电阻品质不好,楼上有人说得对,长时间工作时功率是一个参考,还得计算能量和温度。个人认为是不耐冲击导致的,换大功率的应该能解决问题,换大功率后材质无所谓了吧,选碳膜的比较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O:
不是电阻品质不好,楼上有人说得对,长时间工作时功率是一个参考,还得计算能量和温度。个人认为是不耐冲击 ...

绕线熔断电阻承受功率较大,有的还具有抗浪涌特性。而碳膜熔断电阻一般功率较小,不具备抗浪涌特性。这个与浪涌能力有很大关系。所以我还是建议使用“绕线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那个稳定性和这里的稳定性两码事,你说的是精密度,我说的是抗冲击载荷能力,好比拖拉机和跑车

我 ...

绕线熔断电阻承受功率较大,有的还具有抗浪涌特性。而碳膜熔断电阻一般功率较小,不具备抗浪涌特性。这个与浪涌能力有很大关系。所以我还是建议使用“绕线电阻”。针对你说的,求科普:什么样的碳膜电阻还比绕线电阻抗浪涌能力强?我孤陋寡闻,还真没见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绕线熔断电阻承受功率较大,有的还具有抗浪涌特性。而碳膜熔断电阻一般功率较小,不具备抗浪涌特性。这个与 ...

实心炭质电阻,,,,不是你理解的碳膜电阻

网友P(2017-03-07):
引用 网友F:
好什么好,少在这误导楼主,说膜电阻和线绕电阻抗冲击能力都不好,因为他们的导电体不是均匀的,膜电阻是 ...

高压脉冲电阻失效原理是什么?皮膜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