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si4438外置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5-12-09):
我用的si4438的芯片,匹配电路是si4438参考的电路,外接50欧姆天线即可! 但是,我在测试测试距离的过程中发现,433的陶瓷天线(增益0.5dbi)比弹簧天线(2dbi)的距离远,试着用个普通的导线(阻抗36.6欧姆,不匹配,会反射的),距离竟然比他们远??   很困惑。感觉地面对天线的增益影响很大。我们用的pcb模块地面很小,不知道是不死这个原因。如何测试匹配电路外接端口,是50欧姆的呢??还请各位帮助?谢谢

楼主:
改变导线的形状发现,通信距离也比较远,很困惑!!

网友A:
你买到的天线未必是50欧的,而且还要注意驻波比参数。陶瓷天线增益不高,即使匹配也确实不如一根合适的导线天线,其优势是体积。

网友B:
可否代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到的天线未必是50欧的,而且还要注意驻波比参数。陶瓷天线增益不高,即使匹配也确实不如一根合适的导线 ...

可否加你qq,9794201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到的天线未必是50欧的,而且还要注意驻波比参数。陶瓷天线增益不高,即使匹配也确实不如一根合适的导线 ...

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天线厂帮忙用设备测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厂帮忙用设备测一下就好了

测试的地面,与我们设计pcb板的地面如果,不一样的话,对天线谐振点也有影响的。如果我们进行仿真这个天线的话,地面大小改如何设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的地面,与我们设计pcb板的地面如果,不一样的话,对天线谐振点也有影响的。如果我们进行仿真这个天 ...

仿真不清楚,我都是找天线厂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不清楚,我都是找天线厂测试的

可以加你qq吗??97942014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加你qq,979420146!

有问题在论坛发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买合适的天线。

网友D: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网友E:
任何天线都有电磁空间分布,dbi只是表明方向性强弱,接头处的损耗比空间损耗小多了,保证测试的规范才能得正确的结果,一般的相同频率的长杠天线就行,放得越高发射距离远一些

网友F:
距离远方向性不一定好,需要暗室测试

网友(2016-02-17):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si4438参考的电路图发来一份参考下:lol我现在刚接触无线通信这块 是纯小白:lol

网友G:
布板很重要。

网友H:
陶瓷的 0.5dBi 和 弹簧的 2dBi 的增益都是虚标了很多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