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NRF24L01多点接收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5-12-09):
最近在做一个无线通信的项目,之前用的433M的,但是在多主(发射端)1从(接收端)的情况下,如果多主同时发送的话,从机收到的就是几个主机的复合数据,从机接收就肯定不正确了。所以又看了NRF24L01的多通道传输,虽然最多可以有6个通道,但是如果发射端也是在同一时刻发出去的,数据也是在同一频段上,这样数据还是会叠加,接收还是不正确啊,我这样理解正确吗?忘答疑......

网友A:
对于窄带通迅而言,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发生三同(同频、同时、同地),所以还是靠适当的协议解决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窄带通迅而言,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发生三同(同频、同时、同地),所以还是靠适当的协议解决问题吧。 ...

在同一个房间的多台电脑,每台都连接的无线鼠标,假如频段都是在同一频段上,那就是接收方,可以接收到不正确的数据:很多其他不配对的无线鼠标的数据,还有一些复合的数据,和正确的数据:配对的鼠标的数据,那就是根据协议,数据正确才动作吗?是这样吗?
另一个,无线鼠标肯定都是一直在发数据的,这样数据肯定会复合啊,就会有好多错误的数据啊,我这样想,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同一个房间的多台电脑,每台都连接的无线鼠标,假如频段都是在同一频段上,那就是接收方,可以接收到不 ...

如果这些鼠标都使用同一频率,那肯定不行,但现在的2.4G无线鼠标都是多信道的,设备枚举时会自动分配空闲频道。另外,无线鼠标的发射功率很小,调频信号具有明显的遮蔽效应,稍拉开点距离就不会有互扰的情况,否则无线鼠标根本无法用在大办公室或网吧之类的地方。
如果是你自己做的无线设备却要在同地密集使用,那么就得在避免同频或/和避免同时上下功夫了,这就是协议要解决的问题。
顺便一说,无线鼠标不会一直发数据,那样的话电池可用不了多久。事实上,无线鼠标的发射数据量不大。

网友B:
你说的这些问题都需要通信协议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