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393过零比较电路

楼主(2015-12-09):
(无正文)

网友A:
R33、R34之间的位置没有接地,可能导致电压过零检测的放大器输入没有稳定的参考点,导致输出不对。

网友B(点评):
是很细心才能看出来的,肯定是搞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3、R34之间的位置没有接地,可能导致电压过零检测的放大器输入没有稳定的参考点,导致输出不对。 ...

哎呀,真的是这个原因,我真是太粗心了,我还有个小问题:输出方波的边沿和零点不是完全对应的,有一定的延迟,请问这个怎么解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呀,真的是这个原因,我真是太粗心了,我还有个小问题:输出方波的边沿和零点不是完全对应的, ...

R25、R26和C17组成低通滤波,会有一定的延迟。运放内部也有寄生电容,会有一定的延迟。这类延迟时间不会很长,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5、R26和C17组成低通滤波,会有一定的延迟。运放内部也有寄生电容,会有一定的延迟。这类延迟时间不会 ...

嗯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