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L16Z在VLPR模式下电流有1.14ma?

楼主(2015-12-09):
用MKL16z芯片,在进入VLPR模式后,电流有1.14mA,datasheet手册上说进入VLPR模式后,电流为144uA,我的怎么这么大?确定已进入了VLPR模式,时钟模式为BLPE。没有开任何外设模式。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144uA那么低的。

楼主:
但1.14ma也太高了吧?我用的外部4MHZ晶振。

网友B:
其它不用的IO不要定义 ,1MA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1.14ma也太高了吧?我用的外部4MHZ晶振。

1.14mA高了,请确认所有的外围功能模块时钟关闭,包括不要配置未使用的I/O引脚

网友C:
你把测量电流的方式贴出来看看

楼主:
测量电流的方式没有问题,直接在MCU的电源脚串入电流表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4mA高了,请确认所有的外围功能模块时钟关闭,包括不要配置未使用的I/O引脚 ...

所有的外围模块时钟关闭,IO口的时钟也关闭。手册上说明用外部4MHZ晶振的电流应该不超过300u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量电流的方式没有问题,直接在MCU的电源脚串入电流表测量的。

好几个VDD VDDA 你怎么串的
你应该是串在LDO的输入那里吧
LDO自己消耗的你算没有
板子上还有没有别的器件?

网友C:
更正一下 有可能串在LDO的输出到各个VDD VDDA之间的 我是问板子上还有没有别的器件

网友D:
不用的IO设置成三态

楼主:
按照MKL16的datasheet手册提供的数据在 BLPI 时钟模式时,手册数据:I_vlpr模式电流范围为185~352uA/3.0V。现在调试情况是如果在while(1)函数里全为“NOP();”,电流在217uA基本符合手册数据。但只要调用一个函数,即使是空函数电流就会上升到650uA,为什么调用一个函数电流就上升了400uA?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E: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