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电路请教

楼主(2015-12-09):
(无正文)

网友A:
RS触发器的一个输入端有支电容接地,所以上电后状态 是确定的。

楼主:
那个值电容是做什么的?感觉如果分析状态每种都有两种状态。

楼主:
谁知道,教一下啊。感觉状态分不清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值电容是做什么的?感觉如果分析状态每种都有两种状态。

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上电瞬态是无储电的,两端压降为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知道,教一下啊。感觉状态分不清啊。

先弄明白触发器的逻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弄明白触发器的逻辑图。

嗯。感觉RS触发器的逻辑有好几种,不知道用哪一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感觉RS触发器的逻辑有好几种,不知道用哪一种。

只有一种,否则就不是RS触发器了。时序逻辑有多种状态,但这可不是多种逻辑,建议你好好重新学习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种,否则就不是RS触发器了。时序逻辑有多种状态,但这可不是多种逻辑,建议你好好重新学习电子技术 ...

好的,我再仔细看一看。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种,否则就不是RS触发器了。时序逻辑有多种状态,但这可不是多种逻辑,建议你好好重新学习电子技术 ...

我有这么一个问题,发到其他板块的 就不重复发了 下面是链接  谢谢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00643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么一个问题,发到其他板块的 就不重复发了 下面是链接  谢谢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 ...

好吧。。

网友D: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