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系列下载程序烧熔丝问题

楼主(2015-12-09):
MSP430G2系列,原先用的是 Elprotronic inc 下载程序 并 烧断熔丝  完成后再用BSL 的方式就不能再下载程序了;Elprotronic 的软件是用的4.8 版本的.有哪位高人有遇到并解决的方法吗?

楼主: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原先用的是 Elprotronic inc 下载程序 并 烧断熔丝  完成后再用BSL 的方式就不能再下载程序了

Elprotronic inc 下载程序没用过,是什么软件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型号?
有些msp430不支持bsl的

网友C:
熔丝是很需要慎重的,在想后续更新程序的时候最好不要烧断熔丝位的。

网友D:
熔丝位的烧断需要谨慎的,这个一旦烧断,就只能采用特定的编程方式了。

网友:
不懂啊,什么是Elprotronic inc,哪个熔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