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怎么没有一款4节线性充电管理芯片啊

楼主(2015-12-09):
请教一下老师们,我之前一直用MAX1737给4节锂电池充电,但是这个充电管理芯片是开关模式充电,在充电时候导致有纹波输出到我后级模拟电路(充电时候我模拟电路电源上有大纹波,现有我的便携式仪器暂时没有好的方案完全率除掉),因为我的对纹波要求和苛刻,所以在充电时候我的仪器就没**常工作了,后来我同事用的是另外一款充电芯片给两节电池充电,我们测试了他的芯片充电时候对后级电路没有任何影响(我现有产品只能用4接串联电池),我就查了下,原来他的芯片是线性充电芯片,我在TI和MAXIM查了下,只有2接没有给4接锂电池充电的线性充电芯片,这个有老师知道吗?

网友A:
什么类型的电池?
充电电流多大?
ti有可以支持7串的
MPS也有多串的

网友A:
你现在测到的纹波多少?

楼主:
就是因为是开关型充电所以会导致充电时候纹波大,比如我不充电模拟电路纹波大约低于10MV,充电就大约道25MV左右了,但是我用线性充电芯片的话他充电时候对我电路纹波没有任何影响(但是线性这个芯片是只充两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测到的纹波多少?

谢谢回复,就是因为是开关型充电所以会导致充电时候纹波大,比如我不充电模拟电路纹波大约低于10MV,充电就大约道25MV左右了,但是我用线性充电芯片的话他充电时候对我电路纹波没有任何影响(但是线性这个芯片是只充两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类型的电池?
充电电流多大?
ti有可以支持7串的

锂电池,单节3.7V共4节串联,充电电流大约1A

网友B:
5A四节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有兴趣的加我QQ:525667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