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5-12-09):
各位大神,  调试MAX1280电路,12BIT ADC。采集出来的值基本稳定,但就是不对,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应的真实值和MAX1280采样的值如下,大神指点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不对的。
真实值  1.3V  采集值 1.27V
真实值  1.4V  采集值 1.377V
真实值  1.5V  采集值1.856V
真实值  1.6V  采集值 1.934V
真实值  1.7V  采集值 2.419V
真实值  1.8V  采集值 2.443V
真实值  1.9V  采集值 1.872V

这些值都比较稳定,多次测量基本不怎么变
找不出原因,真是彻底晕了
感谢!

网友A:
似乎把最高位丢了。 不过0.6~0.9有点不成比例, 第三位也丢了?
取值密一点,在excel里面建个表,画个线看看更明显

网友B:
基准电压对不?

楼主:
量了下,没问题。输入信号为DAC输出,照理说驱动能力也够。

网友C:
设置的是单极性还是双极性输入,输出码的格式不一样。

设置的单极性。

网友C:
最好是把采集的原始数据看看,是不是中间转换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把最高位丢了。 不过0.6~0.9有点不成比例, 第三位也丢了?
取值密一点,在excel里面建个表,画个线看 ...

昨天继续调试了下,现在的情况是帖子中更新的数据,奇怪得很。。。。

网友D:
个人认为是读取adc的输出没有读对。有一点点随机想象的乱码,但又有规律。

网友E:
此打赏为十大热门打赏哦~详情请戳:https://bbs.21ic.com/icview-1219832-1-1.html

网友F: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如果解决了一定要总结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如果解决了一定要总结一下啊。

1,信号完整性问题。把导线剪短。
2.注意采样得时间点,说明书中描叙不清晰,容易造成误解,最好用示波器看。
现在问题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1,信号完整性问题。把导线剪短。
2.注意采样得时间点,说明书中描叙不清晰,容易造成误解,最好用示波器 ...

非常感谢啊,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