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最简单的GPIO搞不定。GPIO无法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5-12-09):
F28335,最简单的GPIO搞不定。GPIO无法输出低电平。请教大侠是啥问题。程序编译正常,仿真也正常,板子原来烧写有程序(不是我试验程序)。但我的试验程序仿真运行GPIO55总为高电平(3.3V)为啥,如何解决?

void main(void)
{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5 = 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55 = 1;  // GPIO55 = output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55 = 1;   // Disable pullup on GPIO55
    while(1)
    {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55 = 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5 = 0;
            DELAY_US(30000);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55 = 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5 = 1;
            DELAY_US(10000);
    }
}

网友A:
没初始化对吧?时钟没初始化,初始化太简单了。

网友B:
DELAY_US(10000);这个大概是多少     GPIO的输出频率不能太高     高了就没响应

网友B:
还有    确保程序正常下载    并打断点运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初始化对吧?时钟没初始化,初始化太简单了。

原因找到了。没有加宏:

EALLOW;
。。。。。。
。。。。。。

EDIS;

谢谢你。

网友A:
不客气。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C(2017-03-29):
要加EALLOW;和EDI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没有加宏:

EALLOW;

不好意思刚看见这个,刚才白回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没有加宏:

EALLOW;

要加EALLOW;和ED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