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TIM的霍尔传感器接口

楼主(2015-12-09):
我要控制一个带霍尔的无刷直流电机,是不是使用TIM1或TIM8的霍尔传感器接口和一个通用TIM就不需要自己编写换相代码了。

网友A:
怎么可能。。。   只提供中断

网友A:
每个人的硬件接法不一,输出定义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   只提供中断

如果只提供中断的话那还有啥意义,还不如把霍尔接到普通IO上开外部中断来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   只提供中断

可是有人告诉我是可以的。

网友B:
需要自己编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有人告诉我是可以的。

怎么可能没意义,输入捕捉都可以用外中断+最基本定时器实现啊,输入捕捉是不是没用?   如果你还说没用,那我不加钱白送你输入捕捉行不行,你爱用不用。反正没多收你钱。
你觉得可能么?  驱动定义都不同,比如ABC相线我用定时器CH123,你用CH312.   比如驱动我用6个NMOS,你用专用芯片驱动。  控制逻辑你用标准时序,我却想用超前换相。 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神马,你让用户完全按固定电路图固定时序使用你的芯片,还卖个JB单片机,该做ASIC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没意义,输入捕捉都可以用外中断+最基本定时器实现啊,输入捕捉是不是没用?   如果你还说没用, ...

我懂了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自己编写的;

谢谢

网友C:
使用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或TIM8)产生PWM信号驱动马达时,可以用另一个通用TIMx(TIM2、TIM3、TIM4或TIM5)定时器作为“接口定时器”来连接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