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VR单片机串口下载?

楼主(2015-12-09):
如题:
主芯片:ATmega328P;我想问怎么实现“单片机--TTL-USB--电脑”下载程序
我现在的大致想法是:
1.板子接AVR ISP下载线,使用AVR Stdio/Progisp下载Bootloader程序;
2.下载好Bootloader程序后,板子TX、RX接TTL-USB下载线(该下载线另一端为USB接口),另一端接电脑,使用电脑上的超级终端/Progisp下载需要下载的程序

网友A:
我以前用串口下载过,USB转串口也差不多吧。

楼主:
我现在是买的AVR ISP下载线还没到,不知道想的对不对。想请教一下;请问你当初串口下载的大致步骤,和应用的工具,因为我是新的不能再新的新手,都是百度上东看看西看看乱凑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买的AVR ISP下载线还没到,不知道想的对不对。想请教一下;请问你当初串口下载的大致步骤,和应用 ...

bootloader程序需和超级终端配合

或者单独用USPISP下载

网友C:
对步骤对,但有的单片机好像有BOOTLOAD,我记得以AT89C51,和AT89S51就可直接用串口下载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程序需和超级终端配合

或者单独用USPISP下载

谢谢,今天线来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步骤对,但有的单片机好像有BOOTLOAD,我记得以AT89C51,和AT89S51就可直接用串口下载好像 ...

噢,行吧,今天线来了试着来。

网友D:
楼主结果如何?下载成功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步骤对,但有的单片机好像有BOOTLOAD,我记得以AT89C51,和AT89S51就可直接用串口下载好像 ...

AT89C51要并行下载;S51可接串口的接线,但非串口方式下载,但也是非常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T89C51要并行下载;S51可接串口的接线,但非串口方式下载,但也是非常规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结果如何?下载成功了吗?

能用ISP下载线通过Progisp(1.72)下载,下的好慢;用AVR Studio下载连上没反应(弄得现在打开就卡死。。。),明天再试着下Bootloader.

楼主:
程序下进去了,连个灯都点不亮。。。
#include<iom16v.h>
void main()
{
         DDRB=0XFF;
         PORTB=0XFF;
         while(1)
         {
                           PORTB=0XFE;
         }
}
求大虾们指点:程序下进去了;灯是好的,加了限流电阻,灯正极接VCC,负极接单片机PB0。
感觉程序没在跑,难道是晶振设置不行?我是用的Progisp下载,是点的‘自动’下的程序。

网友A:
熔丝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