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

楼主(2015-12-09):
(无正文)

网友A:
用睡眠定时器中断唤醒仅供参考
/***************************************** //初始化SleepTimer  *****************************************/
void Init_SLEEP_TIMER(void)
{
WORCTL |= 0x00;    //2^15 period
EA = 1;
IEN0 |= 0X20;     //开中断
WORIRQ |= 0X10;   //
}

void main(void)
{    SET_MAIN_CLOCK_SOURCE(0);
LED_ENABLE(1);
YLED = 1; //保持熄灭
RLED = 0; //打开红灯
while(1)
{
Init_SLEEP_TIMER();
SET_POWER_MODE(2);//唤醒后 ,执行闪灯程序
LedGlint();
}
}
#pragma vector = S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T_ISR(void)
{
IRCON &=  ~0x80; //清标志
WORIRQ &= ~0X01; //唤醒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睡眠定时器中断唤醒仅供参考
/***************************************** //初始化SleepTimer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睡眠定时器中断唤醒仅供参考
/***************************************** //初始化SleepTimer  ******** ...

SET_MAIN_CLOCK_SOURCE(0);
Init_SLEEP_TIMER();
SET_POWER_MODE(2);//唤醒后 ,执行闪灯程序
//没交代清除啊

楼主:
SET_MAIN_CLOCK_SOURCE(0);
Init_SLEEP_TIMER();
SET_POWER_MODE(2);//唤醒后 ,执行闪灯程序
//没交代清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