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MOS管和三极管

楼主(2015-12-09):
怎么选择放大电路该用哪种型号的

网友A:
我看到有说mos噪音大,bjt在集成运放电路里用的多。

网友B:
噪声不光和器件本身有关,通常器件本身的噪声在电路里面都可以忽略了

网友C:
楼主问题太笼统,没办法回答。
即以管子的体积而论,可以相差百万倍。可见生产厂家必是根据使用者不同需要而生产的。那么,你的需要是什么,显然与你的设计有关。不同设计需要使用不同管子。在不了解你的电路需要什么管子之前,怎么能说应该用什么型号?

网友D:
小信号三极管 大信号 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