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INA826 零漂~

楼主(2015-12-09):
用INA826搭的电压电流检测电路,输入为零的时候输出为5mV。根据手册的意思,失调折算到输入端大约是(150uV+700uV/G)【ps:U25 G=2,U24 G=10】,计算得折算到输出的失调为 U24   1.5+0.7=2.2mV   U25   0.3+0.7=1mV。可是测量值都是5mV。。。。。为啥。求指导~~~

既不能发链接也不能上传大于1M的文件

网友A:
输出失调电压=Vos*电路增益

网友B:
手册上的参数是在+-15V双电源的测试条件下测得的,而你的电路是单电源。

网友B:
你测得的5mv应该是运放输出低电压的饱和电平。如果要获得更低的初始误差,就得使用双电源,或者给运放的1管脚接入一个合适的参考电位。

网友A:
附件是仿真实验,运放+端接地,输入为0,上电路增益10,
输出失调电压就是输入失调电压Vos的10倍。
用单电源的运放测试也一样。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怪我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