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推出低功耗模式需要的唤醒时间

楼主(2015-12-09):
使用的standby 模式不知道唤醒时间是多久。

网友A:
待机(standby)模式
从待机模式唤醒后的代码执行等同于复位后的执行
进入Standby模式后,只能有Wake-up脚和RTC唤醒,特别是唤醒后,程序将从最开始运行,也就是相当于软件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standby)模式
从待机模式唤醒后的代码执行等同于复位后的执行
进入Standby模式后,只能有Wake-up脚 ...

你仔细看我写的是什么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