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端口外部中断漏响应问题

楼主(2015-12-09):
由于STM8S的外部中断没有中断标志位,那么是不是会出现如下的问题:
设置端口外部中断为下降沿(或者上升沿)中断,当程序在执行比它优先级高(或者同等优先级)的中断程序时,改管脚上的沿中断将无法得到响应,之后也不再响应?这个中断信号就这样漏响应了吗?实际测试就是这样的,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对的,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尽量不要在中断里逗留太久,不要在中断里整什么while,这种语句。。

网友B:
因为没有中断的清除标志位,这一点与其它单片机是不同的。
EXTI_CR1 触发边沿的设置 要在总中断没开时才能写入!
PD7 是 不可屏蔽的最高优先级的硬件中断  (TLI)
设置顺序:最好先关中断 设置边沿 开启引脚 最后开总中断
DisableAllIntp();
EXTI_CR1 = ****(PD口双沿中断);
Init_Exti_PD_Intp();
EnableAllIntp();

网友C:
"当中断请求没有立即得到响应时,该中断请求被锁存;当其软件优先级及硬件优先级均为最高
的时候,该中断被处理。 "

网友D:
当中断请求没有立即得到响应时,该中断请求被锁存,所以中断里不能干太多事,尤其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