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QFN做封装的时候忘了加上散热焊盘,现在通孔短路怎么办?

楼主(2015-12-09):
QFN做封装的时候忘了加上散热焊盘,现在发现底下焊盘导致ic下面的通孔短路,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谢谢大家:hug:

网友A:
用高温胶带贴上

楼主:
有厚度合适的胶带推荐吗?非常谢谢

网友B:
补漆笔 涂下
或者找油性笔 来回多画几下

网友C:
这种处理很危险的,批量板子建议重新画

网友D:
发回板厂打白油把过孔盖住,之前方案提供的一款板子也有过这样的问题,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E:
6楼方法可靠,批量还是的改过来

网友F:
layout就做错了,那有IC下面还贯孔的,通常那都是IC的接地呀.

是谁layout的,把他捉起来重做.

网友G:
你PCB里的VIA都是开防焊的呀……一般不都是盖绿漆的么?

网友H(2016-03-19):
过孔盖油啊,找好点的板厂,一般不会出问题,过炉什么的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不过像嘉立创这种打样出来的,有一半会盖不上油

网友I:
1.这次的样机就用PET胶带粘在IC下方好咯。  2.下次记得IC下方过孔都要覆盖绿油。

网友J:
吓尿了都

网友K:
呵呵,有点悲剧。

网友L:
中间的EPAD一定要可靠接地的,很多这种芯片外面一圈都没地脚的,全靠中间这脚,你那样跑都可能跑不起来,就算外面有地脚,也可能因为地线环路太大,速度跑不高,或是因为散热不良,容易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