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P传输问题

楼主(2015-12-09):
用MSP430连接W5500以太网模块用网线传输数据,用客户端和服务端程序都可以正常的传输数据。但用UDP模式的程序时传输数据会出现乱码,单片机发送数据电脑上显示正常,电脑上发送数据再显示就是乱码,这会是哪里出现问题呢?UDP的程序在51中用可以正常的传输数据,客户端和服务端的程序都和51的类似的。

网友A:
哪里没配置好

网友B:
可能是51这边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51这边的程序有问题

为什么是51的程序有问题?在51可以正常的,而且起码模式430 51都正常,只有UDP有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51的程序有问题?在51可以正常的,而且起码模式430 51都正常,只有UDP有点问题 ...

:L写错了,我的意思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

网友C:
把51的程序移植的430的过程中,可能是漏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