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sl 系统睡眠后无法唤醒.

楼主(2015-12-09):
使用imx6sl, 在系统睡眠后, 系统无法唤醒, 插入usb及powerkey都无法唤醒linux, linux没有出现打印唤醒.

网友A:
睡眠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睡眠是怎么设置的呢?

睡眠没有做过特殊处理, 用的freescale原生的设置.
echo standby > /sys/power/state.
echo mem > /sys/power/state.
两种都无法唤醒.

楼主:
在首次上电时, 进行echo mem > /sys/power/state, pmic_stby_req会变高, 按onoff, pmic_stby_req会变低, 之后就会一直变低,按powerkey也不会有变化.
按reset复位时, 进行echo mem > /sys/power/state. pmic_stby_req会变高, 按onoff, pmic_stby_req没有变化, 会稍微变低一点点. 但是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