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画PCB时涉及内电层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5-12-09):
①内电层我有两块比较大的不需要覆铜的区域,该如何处理?看到有人说直接设置为no net就可以了

②DRC时报power plane connect style violation,这是因为我过孔离得近,导致有些到内电层的过孔与内电层的连接方式只有两个方向的引线引到内电层上,这会妨碍制板或者板子功能吗?

网友A:
1放置FILL就可以不覆铜了
2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放置FILL就可以不覆铜了
2可以忽略

看来no net还是会有铜的,我还是老老实实把no net的区域铺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