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PA0为输入,通信时发现外部输入的电平1.5v仅有零点几伏

楼主(2015-12-09):
PA0为输入,通信时发现外部输入的电平1.5v仅有零点几伏,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电平打架了呀?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们以前遇到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平打架了呀?

这个电平打架可以具体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平打架可以具体说说吗??

电压耦合啊

网友C:
好吧, 我也知道电压耦合,不过你说的这么抽象。还是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