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DHT11温湿度传感器应用及感受

楼主(2015-12-09):
朋友送的DHT11传感器,用于湿度温度测量,网上找了资料看,相对的控制较为简单,花了点时间把程序写了出来,用1602做显示,单总线控制的器件,基本上没什么指令,只有一个启动信号,然后是连续读出40bit的数据,程序没难度,一次成功,随后加上了防死循环的检测元器件的精度是温度正负2度,湿度正负5%,相对来说精度不怎么高,但是应用于日常生活还是足够的,元件测出温度值与18B20相比大约差1度,考虑到18B20的误差,基本上精度在其所标示的正负2度内。湿度与家里用的电子湿度计比较,基本上一致,还是不错的器件。
       优点:接口简单,单总线,占用1个IO口,控制指令简单,精度可以接受,一次数据读取仅需要22ms。价格低,淘宝售价约6元。是业余制作民用级产品的优选对象。
       缺点:体积略大,控制指令过于简单,在某些场合不利于分时控制。
       程序思路:与红外解码基本相似,需要主机发送一个启动信号,然后等待器件响应后,连续读出40位数据,每位数据以低电平50us开头,然后维持高电平26-28us或70us以区分数据0或1,以读取高电平发生后第38us电平高低来判断。数据以高位在前低位在后分别读取,最后一个为校验数据。做相应的校验后显示数值。

楼主:
使用感受:元器件整个读取操作需要一次完成,时间约需要4ms,加上启动指令最少18ms,则一次操作需要约22ms,虽然不长,但在一些场合应用中,需要分时分步执行一些固定程序时,比如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则在读取过程中要么造成数据丢失,要么显示屏闪动,据资料显示该元器件内部集成8位MCU处理数据,如果增加指令,除启动指令外还增加一个读数据指令,并调整指令长度,比如以主机拉低500us则视为启动指令,以300us视为读数据指令,这样在发起启动指令后,元件内部完成数据转换,然后等待外部读数据指令,每一个读指令则输出一个8位数据,这样处理后,有利于在程序中分步读取数据,每次读取1字节数据最多不超过500us。则在动态显示中采用分步读取,不会影响动态扫描。

网友A:
DHT11是一款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传感器。 精度湿度+-5%RH, 温度+-2℃,量程湿度20-90%RH, 温度0~50℃。

网友A:
DHT11对时钟要求特别高,以下两个程序

前者时钟是22.1184MHz;

后者是11.0592MHz,请注意区分...

//****************************************************************//
//                        DHT11使用范例
//单片机 : AT89S52 或 STC89C52RC
//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晶振  22.1184M
//****************************************************************//

#include <reg52.h>

//----------------------------------------------//
//----------------IO口定义区--------------------//
//----------------------------------------------//
sbit  P2_0  = P2^0 ;

//----------------------------------------------//
//----------------定义区--------------------//
//----------------------------------------------//
unsigned char  U8FLAG=0,U8temp=0;
unsigned char  U8T_data_H=0,U8T_data_L=0,U8RH_data_H=0,U8RH_data_L=0,U8checkdata=0;
unsigned char str[5];

  void Delay2(unsigned int j)
    {      unsigned int i;
            for(;j>0;j--)
           {
                for(i=0;i<150;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nsigned  i;
           for(i=16;i>0;i--) ;

        }

unsigned char COM(void)
      {

                unsigned char i,U8comdata ;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return  U8comdata        ;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unsigned 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2(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U8RH_data_H_temp= COM();

          U8RH_data_L_temp= COM();

          U8T_data_H_temp=COM();
          U8T_data_L_temp=COM();
          U8checkdata_temp=COM();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22.1184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void main()
{
        Delay2(1);         //延时100US(22.1184M晶振)
        while(1)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串口显示程序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2S
           Delay2(20000);
        }

}

网友A:
//****************************************************************//
//                        DHT11使用范例
//单片机 : AT89S52 或 STC89C52RC
//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晶振 11.0592M 波特率 9600
//硬件连接: P2.0口为通讯口连接DHT11,DHT11的电源和地连接单片机的电源和地,单片机串口加MAX232连接电脑
// 公司  :奥松电子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0_time    4

//----------------------------------------------//
//----------------IO口定义区--------------------//
//----------------------------------------------//
sbit  P2_0  = P2^0 ;

//----------------------------------------------//
//----------------定义区--------------------//
//----------------------------------------------//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RS232"};
U16 U16temp1,U16temp2;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void main()
{
//        U8  i,j;

        //uchar str[6]={"RS232"};
        /* 系统初始化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 设置初值
        TL1 = 253;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1);         //延时100US(12M晶振)
        while(1)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串口显示程序
           //--------------------------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2S
           Delay(20000);
        }//elihw

}// main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8 InPut3;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SBUF= outdata[count];
                        count++;
                }
        }

        if(RI==1)         //接收中断
        {
                InPut3=SBUF;
                indata[count_r]=InPut3;
                count_r++;
                RI=0;
                if (count_r==5)//接收完4位数据
                {
                //数据接收完毕处理。
                        count_r=0;
                str[0]=indata[0];
                 str[1]=indata[1];
                   str[2]=indata[2];
                         str[3]=indata[3];
                                 str[4]=indata[4];
                                 P0=0;
                }
        }
}

没有verilog的语言额么

楼主:
你补充的内容很有用,可以拿来直接用了

网友A: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RS232"};
U16 U16temp1,U16temp2;
----------------------------
这么多的全局变量其实非常有用,比如加入了触摸屏,我们就可以定义相关的全局变量,一起使用,触摸时候就修改这些变量的值,然后相关函数就做出响应。

网友A:
如果使用51单片机,可以去STC的官方找到例程,直接调用。

网友B:
这个精度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