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新唐M0 ICP与ISP下载

楼主(2015-12-09):
有兩種方法吧,一種直接用Nulink利用ICP軟件下載LDROMAPROM,一種是通過NULINK利用ICP下載LDROM,用ISP下載APROM

ICP 的意思是"在电路编程"in Circuit Programming),PC 电脑可以运行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通过 Nu-Link SWD 接口(serialwire debug) 去更新目标板上的APROM, LDROM, Data Flash 和用户配置字。
ISP 意思是“在系统编程”(InSystem Programming),目标板通过运行 LDROM里的启动/加载代码调用外部的接口如USB/UART/SPI/I2C... 去更新内部的APROM, DataFlash 用户配置字
1)第一種方法,Nulink下載LDROMISP下載APROM
1.     把NULINK接到轉板,通過USB接到電腦。
2.     打開ICP軟件,如下圖所示。

3.  點擊鏈接,如下圖

楼主:
4. 點擊LDROM,選擇對應的LDROM bin文件

5.點擊設定,選項如下

楼主:
6. 點擊選項,設置如下

7. 點擊開始,出現如下界面,點確定

楼主:
8.批量模式选择否

9。燒錄完成,點擊確定。

10.燒錄完成後,點擊斷開。

到這裡,MCU內的LDROM 文件已下載成功,下面通過ISP軟件來下載APROM文件。通過跳帽,把對應引腳接地,通過USB把板子接到電腦。

楼主:
1.      打開ISP軟件。如下

2.   點擊connect,顯示已連接。(點擊CONNECT前需要按復位鍵,或者重新上電,在點擊CONNECT,方可連接上)

3. 點擊APROM,選擇BIN文件
4.  點擊SETTING,設置如下:

楼主:
5、     選擇APROM和CONFIG,點擊start

6. 下載成功。

7.點擊disconnect,斷開連接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具体见附件哦。

燒錄好之後,有和台北新塘聯繫,以下是一些他們工程師與我郵件通信的一些細節內容,也可以從裡面學習到不少東西。

楼主:
一切燒錄成功後可以用nulink连接到板子上,然后APROM选择你刚刚通过ISP烧录的bin档。下面的图片中选择:片上Flash中的APROM。然后在下面红框的位置会出现“与源文件相符”的字样,如果相符,就说明烧录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打開ISP軟件。如下
2.   點擊connect,顯示已連接。(點擊CONNECT前需要按復位鍵,或者重新上電, ...

ICP 的意思是"在电路编程"(in Circuit Programming),用的是串口吗

网友B:
这个ICP和stlink的下载方式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C:
用ICP的比较多一些吧

网友D:
电脑可以运行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通过 Nu-Link 的 SWD 接口(serialwire debug) 去更新目标板上的APROM, LDROM, Data Flash 和用户配置字。

网友E(2018-01-18):
用的是 SWD

网友F:
终于分清楚两种区别了。。。。

网友G:
开发一般用ICP就够了。

网友H:
刚买回来的芯片,是两种都可以用吗

网友H:
还是买的新的芯片要烧录进去什么后才能用ISP,还是直接可以就用ISP。

网友I:
NU-LINK ME  没有SWD??

网友J:
ICP一是在应用程序开发过程中使用,方便调试; 二是生产时直接将Bootloader(LDROM)、应用程序(APROM)烧入芯片  再贴片
ISP比较适合产品固件升级,通过USB或者串口 升级应用程序,ISP需要LDROM中的Bootloader支持。新唐官方的Bootloader例程中有一个IO,通过判断高低电平 选择运行固件升级 还是 直接跳到APROM中的应用程序运行